[STM32F1] 关于stm单片机的位绑定(bit-banding)的理解和困惑求解

楼主(2015-08-12):
bit_word_addr = bit_band_base + (byte_offset x 32) + (bit_number × 4)
下面是小弟对位绑定的理解:
所谓的位绑定,只是将在位带区中的1个bit膨胀成别名区的32个bit
1>所以在位带区中相差1个bit,正好在别名区中相差4个Byte,正好是32个bit
2>所以在位带区中相差1个Byte,正好在别名区中相差32个Byte,正好是32Byte=8*32bit
按照小弟的理解:也就是位带区中的1个bit对应别名区的32个bit
例如:0x2000 0000.0 等价于 0x2200 0000.0
        0x2000 0000.1 等价于 0x2200 0004.0
        0x2000 0000.2 等价于0x2200 0008.0

问题1:小弟上面的理解是对的吗?恳请大神指教
问题2:为什么要求这里的  0<=bit_number<=7 ???
bit_number不是应该在0~31之间吗???恳请大神指教~

网友A:
1.你的理解是对的。
2.在这个公式中,
  byte_offset :包含目标比特位的字节在位带区的偏移值(字节数)
   bit_number : 目标比特位在字节中的位置(0~7)
   bit_number表示的是目标比特位在字节中的位置,当然只会是0~7
   如果将上面公式写成这样,可能更好理解:
  bit_word_addr = bit_band_base + ((byte_offset x 8) + bit_number )x4

楼主:
感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