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看下这个锂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15-08-12):
   按照网上搭了个锂电池充电电路!按照原文说法R1、Q1、W1、TL431组成精密可调稳压电路,Q2、W2、R2构成可调恒流电路,Q3、R3、R4、R5、LED为充电指示电路。随着被充电池电压的上升,充电电流将逐渐减小,待电池充满后R4上的压降将降低,从而使Q3截止, LED将熄灭!
   实际调试过程Q2一直处于饱和状态以至输出饱和输出在3.3V(调节TL431至3.3伏充电),但按照原文说法Q2应该工作在放大状态吧,随着充电池电压的上升,Vce减小,导致充电电流减小!另外,这个R4是怎么起馈电作用导致Q3截止的!由于看不清其标称值采用滑动变阻器代替,大约小于30欧左右时LED长灭,不知道其值为多少!望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电路设计错误。

充电限流部分应该在Q2的前面,你这个电路电池电压检测不准,会造成过充。

直接用TP4057之类的专用IC多好,价格也比较便宜。

楼主:
多谢3AG1A!
手头暂没有此类IC,只是临时搭建下!如按原文说法R4压降增大导致Q3截止,不知道R4在此如何起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