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分而治之——替代原理之用武之地

楼主(2015-08-12):
这个话题曾经一直想讲一下,早前的那个HB就是一例,但碍于篇幅和相关基础知识就没提及。现在看来,虽然详细论述这个东西有点不太现实,但是结合着前面帖里所提到的几个内容,简单的图示一下还是有点必要的。

这也算是关于替代原理这个话题,给出一个简单且完整的句号!

楼主:
其实,之前我在一个相关帖子里给了两个图,分别是:

楼主:
在那帖中,我说:

上图足以说明问题,不多言了!

估计没多少人能看得懂。

楼主:
我特意给了个如此简单的图,还明确标注了相关信息,结果还是没人能懂,只能表示遗憾!

前图,用红字指出了其可以被“短路”的前途条件

而后图,明确指出那个是待求关系,如此怎能简单地“短路”了事?

楼主:
关于这个,后面再纤细说(其实也仅是图示啦)。先给个所谓分而治之的典型例子,见图:

楼主:
关于上图,有很多相关书籍和资料可查阅,这里点到为止!

下面,就该回过头来,看看那个所谓史上最简单的“分压”。见图:

网友A(点评):
哈哈,那个图明显是根据我描述内容画的,偷来的!还好意思点到为止,有本事你接着展开说啊?

楼主:
前后两图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只是说明了一种传承关系。

注意了,我曾经提到

根据替代原理,由于存在着相应的替代不变性(交点不变),就可以利用替代特性(譬如定压或定流等)来分析研究其未被替代那部分网络的性质。

这里就有

    I1 = V1/R1

    I2 = V2/R2

这个极其简单的不变性。

楼主:
结合原图,可知必须在

    I1 = -I2

这个条件下,才能有前面的“前途条件”,即那个“待求关系”。

补一个图:

楼主:
那个“跟随器”的题目,完全就是此"分压"的翻版,只是那里涉及到了一个分流的问题。

楼主:
最后说一句:

    不知道分而治之,就不可能理解和应用好替代原理。

网友A:
在那帖中,我说:

引用: 上图足以说明问题,不多言了!

估计没多少人能看得懂。

○○○○

我特意给了个如此简单的图,还明确标注了相关信息,结果还是没人能 懂,只能表示遗憾!

○○○○

网友A:
楼主,你的言论,在这个偌大的论坛里,只有小编能看懂,比如置顶的8月刊阅读。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言论,在这个偌大的论坛里,只有小编能看懂,比如置顶的8月刊阅读。哈哈哈。。。

...

看懂的绝不止一个。
不过,能看懂的实在不多,能看懂的也不会再说什么。
所以我说HWM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懂的绝不止一个。
不过,能看懂的实在不多,能看懂的也不会再说什么。
所以我说HWM是阳春白雪,和者盖 ...

哪位说看懂了的,有没有兴趣就这个替代定理讨论讨论?通过讨论来看看是真懂假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位说看懂了的,有没有兴趣就这个替代定理讨论讨论?通过讨论来看看是真懂假懂!
...

没有这个兴致。
当初评***,是因为那些内容对众多初学者贻害无穷。
如今讨论这个替代,能有几个人参与?
还是算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兴致。
当初评***,是因为那些内容对众多初学者贻害无穷。
如今讨论这个替代,能有几个人参与 ...

H大师在本板块积分第二,其说话影响力,远远超过元某某。
而其许多言论,唯心主义太强,对新手的贻害,自然远远超过元某某,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崇拜的力量。

网友A:
这就好玩了,"能看懂不会说什么",只是猛夸"阳春白雪";而这看不懂的自然也是"不会说什么",也是"阳春白雪"夸个不停。

全都不说什么,全都是阳春白雪。

无声电影!

哪位有兴趣的,结合H大师任意一个帖子,赏析赏析,怎么个"阳春白雪"法?
我怎么翻看H的帖子,99%的内容不超过大二教材范畴?比如推导电容储能Q=0.5CV2公式的,这个推导很很"阳春白雪"?

实在令人费解!

楼主:
附上相关帖子的链接:

正本清源——替代原理从来就不是一个等效原理https://bbs.21ic.com/icview-1040590-1-1.html

不懂替代原理的又一个例证https://bbs.21ic.com/icview-1039454-1-1.html

楼主:
再附上关于那个“跟随器”题目的求解过程,其中就用到了替代原理(类似此帖):

一个故事的结尾....:https://bbs.21ic.com/icview-104000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大师在本板块积分第二,其说话影响力,远远超过元某某。
而其许多言论,唯心主义太强,对新手的贻害,自 ...

本版我积分第一,那是否“对新手的贻害”远远超过HWM啊?

楼主:
相关内容都是基于相关教科书和专业书籍(这里已经引了一部分),而这里的所有内容都具备明确的前提和严谨的逻辑。

如果有人对此有任何异议,建议另开帖子。在此,关于替代原理已经画上了句号,不会再作任何评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版我积分第一,那是否“对新手的贻害”远远超过HWM啊?

你的语言理解能力很强!
我说的贻害更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积分过高;2.不靠谱言论过多。

另,论坛积分只与泡论坛时间长短成正比,跟技术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网友C:
替代定理基本属于蛇足,从应用之少就可以看出。“分而治之”,有那个必要吗?我只要记住端口U、I 的条件不变,两边的计算无需再用个源替换后进行,直接计算就可以了。唉。

网友D:
楼主的这些理论都是从哪来的啊

网友E:
我比较愚钝,大家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大家都懂吗?我怎么看都觉得的,第一幅图,我怎么看都只能得到一个节点三条支路,只有两种我们认为是确定两个电阻上面电流大小相同,第一种,开路,跟随器类似开路,我们认为输入阻抗大再负反馈前提下使用需短,另外一种情况是短路,和参考点同电位,流出节点电流为0,一旦开路,则节点电位在电压则随着两端电压和电阻变化,从个别点考虑,两端电压相同,那么电阻不同,比例不成立,他们多了一项各自电阻到参考点的压降,只有中间是参考点,这一项才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