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两路模拟信号该如何耦合?

楼主(2015-08-12):
主要是两个音频信号,需要在模拟端进行耦合,应该怎样接呢?直接将两路信号短接二路变一路?谢谢

网友A:
通过电容耦合,2路信号各串一个1~10μF电容后并接到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容耦合,2路信号各串一个1~10μF电容后并接到输入端

是不是像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像这样?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神啊!

网友B:
最好每路还串个电阻

网友C:
根据前后级电路的情况,用两个电容或两个电阻汇接即可。

网友D:
直接用电容的办法不可取,因为考虑到源的输出阻抗较小时,会相互短路。并非较小时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电阻+电容串联,再接于汇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电容的办法不可取,因为考虑到源的输出阻抗较小时,会相互短路。并非较小时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最 ...

电阻大小如何选择呢?对额定功率等等有没有什么要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前后级电路的情况,用两个电容或两个电阻汇接即可。

电阻大小如何选择呢?对额定功率等等有没有什么要求?只留一颗0603封装可以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阻大小如何选择呢?对额定功率等等有没有什么要求?只留一颗0603封装可以吗?谢谢! ...

非功率信号的音频信号是很微弱的,任何封装的电阻都没问题,自己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神啊!

低成本小信号可以用RC连接可以,实际上会产生串扰状态,因为输出阻抗不会0,最好加个模拟加法器,如反相放大器是最佳选择,隔离度最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阻大小如何选择呢?对额定功率等等有没有什么要求?谢谢!

电阻的大小,主要根据下级的输入阻抗确定。阻抗相同可以得到最大功率。但有时也用失配法达到某些特定性能。

网友F:
电阻的选择:
1、如果前级输出阻抗很低,比如接近0欧姆,要远大于前级输出阻抗,比如1K;
   如果前级输出阻抗比较大,比如是600欧姆的,串联电阻取3K左右都可以的。
2、要远小于后级的输入阻抗。后级输入阻抗一般是比较高的。
3、如果前后级输出输入阻抗都在600欧姆左右,可以直接连接,但是信号衰减到1/3了。
二路合一路,一般情况下,输出幅度会下降一半以上的。
纯粹是数学问题了,音频不如视频和高频信号严格。

网友G:
当没有给出前后电路和设计要求时,我表示:不好进行设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当没有给出前后电路和设计要求时,我表示:不好进行设计

完全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没有给出前后电路和设计要求时,我表示:不好进行设计

请教一下,前后设计要求是指哪些参数呢?能请具体说明一下吗?
目前项目设计的基本情况是,一路正弦波信号(单端的pcb走线),一路MP3语音播放(应该是从codec输出的,TIP-RING物理接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功率信号的音频信号是很微弱的,任何封装的电阻都没问题,自己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吧。 ...

好的 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前后设计要求是指哪些参数呢?能请具体说明一下吗?
目前项目设计的基本情况是,一路正弦波信 ...

举个例子:
两台50W输出的扩音机,其两路输出端也是“两个音频信号”,这种情况绝对不能直接联接到一起,也不能各串联一支电阻再联接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举个例子:
两台50W输出的扩音机,其两路输出端也是“两个音频信号”,这种情况绝对不能直接联接到一起, ...

这个例子的话,只能使用两个音响输出了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例子的话,只能使用两个音响输出了哦?

仍然要区分不同情况。
如果两扩音机输入的是不同信号,例如一路话筒一路背景音乐,那么两路信号只能在小信号放大处混合,然后分别送两台扩音机分别输出到两路扬声器。
如果两扩音机输入的是同一信号,那么有可能采取一些措施让两扩音机输出合在一起供一台大功率扬声器。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
倒是在射频领域,有将两路射频功率信号合成,用同一天线发射的技术,称为功率合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仍然要区分不同情况。
如果两扩音机输入的是不同信号,例如一路话筒一路背景音乐,那么两路信号只能在小 ...

谢谢大神。。我们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类似您说的,合成信号所包含的一路是语音,另一路就是一个音效,不过这个音效不是音乐而是单频正弦波。小信号处的合成,一般的方案是什么呢?例如前面有网友说的RC的耦合方式是不合适的话,应该怎样来处理呢?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我们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类似您说的,合成信号所包含的一路是语音,另一路就是一个音效,不过 ...

小信号比较好办,因为小信号不考虑发热不考虑效率。
但仍需要知道两个信号的性质。如果两个音频信号是由运放输出的,因为运放构成的放大电路通常施加很强负反馈,输出阻抗很低,近似电压源,那就不能直接并联或者串联电容后并联,而应该各自串联电阻后联接到一起(并联),电阻数值一千欧已足。此时后级得到的信号,是某一路信号在两支电阻上的分压,亦即只能得到一半信号电压,不过这对小信号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如果两个信号是三极管集电极负载电阻输出,那就不必串联电阻,因为三极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输出阻抗比较大(约略等于三极管集电极负载电阻)。当然,为隔去直流成份,串联电容还是必要的。这种情况,串联电阻也无妨,只不过插入损耗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信号比较好办,因为小信号不考虑发热不考虑效率。
但仍需要知道两个信号的性质。如果两个音频信号是由 ...

非常感谢,我下来先画一个图,到时候麻烦您再帮忙看看。因为我的模电仅仅有些基础,实际应用几乎为零,希望能有一些指导自己也做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