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系列的TPM模块要读取定时器的值是哪个寄存器?

楼主(2015-08-12):
(无正文)

网友A:
TPMx_CNT寄存器

楼主:
我是要用输入捕捉测脉宽,所以要读取定时器的值,试了下tpm1_c0v是可以的!tpm是默认用system clock吗

网友A:
对的,因为捕捉条件符合时,MCU会把当下的CNT寄存器的值复制到CxV寄存器中,
不一定的,在参考手册的Clock Distribution章节,会给出各个模块的时钟源,TPM也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