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力矩测量

楼主(2015-08-12):
想用通过测量电枢电流的方法来测量直流电机的转速,不知道可不可行?如果可行的话还需要哪些参数呢?了解的朋友给点儿建议噻!

网友A:
标题应该改成测速;
测电流获得转速,可能还是平均电压靠谱吧;
应该还要做校准;

网友B:
转换成测量电压好些把

网友C(2015-09-26):
用磁滞制动器测量最好,条件允许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