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12】算一算电源模块Trim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5-08-12):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URB2412LD-20WR2 要得到一个13VDC的输出电压,请计算外接Tirm 的电阻是多少?

提示:电源模块输出电压调整端(Trim)功能是怎样实现的?
Trim的作用:外加电阻网络或电压源,可在一定的范围内调节模块的输出电压,输出电压被调高以后,输出电流应该减小,保证输出功率不会超过其额定值。
原理图:

网友A:
输出电压13V比12V高1V,选择12V输出产品再加上上调电阻可以得到所需的电压。

11.89KΩ

楼主:
计算公式呢?也要贴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计算公式呢?也要贴出来。

已经贴好了!

楼主:
其他的人有答案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抱歉,您的回答错误。请再想想。
其他的人有答案么?
这次对了吗?
这太难了吧,不对吗?

网友B:
根据 down 算法:

a = (13-2.5)*2.864/2.5 = 12.029
RT =  a*14.497/(14.497-a)-17.8 = 12.029*14.497/(14.497-12.029)-17.8 =174.384/2.468-17.8 = 70.658-17.8 = 52.858k

网友A:
不是上就是下:lol

网友B:
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C:
这个不会计算的

楼主:
请允许我道个歉,之前看错了,您的第一次的答案11.89是正确的。

网友B:
那么选择DOWN和UP的区别在哪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么选择DOWN和UP的区别在哪啊

DOWN 指调低输出电压
UP  指调高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OWN 指调低输出电压
UP  指调高输出电压

那为什么down和up 的计算结果不一致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down和up 的计算结果不一致啊。

如上版主贴出的公式都不一样,结果怎么会一致呢?

楼主:
【参考答案】根据公式:

网友C:
这么复杂

网友E(2016-09-08):
如果想不调高也不调低,这个引脚怎么处理呢?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