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指教

楼主(2015-08-12):
用LM324的单运放做反向放大,仿真没问题,但是练出来的电路输出正的一点多伏,改变供电电源,也是在1.8V左右。怎么回事?其他引脚都悬空了。谢谢~·

网友A:
单电源供电,哪来的负压?

网友B:
试下双电源供电,新手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供电,哪来的负压?

看手册上是单电源供电的

网友A:
补充一句,仿真所采用的器件模型与实际器件相距甚远,有的可能完全不同(譬如这里的那个运放就压根没考虑其电源范围)。

建议,去熟悉器件的基本原理模型(不是仿真模型),此外还有多看看具体器件的数据手册等相关资料,那才是学习模拟电路之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手册上是单电源供电的

那你得注意手册上的单电源供电是具体如何应用的,和你的那个应用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句,仿真所采用的器件模型与实际器件相距甚远,有的可能完全不同(譬如这里的那个运放就压根没考虑其 ...

好的,谢谢指教啦。就是不明白只用单运放,构成一个反相放大不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教啦。就是不明白只用单运放,构成一个反相放大不可以吗? ...

某些情况下可以。

楼主: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四运放,只用一个做一个反相,把+5V变成-5V,怎么结果都是正的一点多,供电用了12V没问题的呀,改变供电电源,输出也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双电源供电,新手猜测。

这个运放就是一脚VCC,一脚GND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就是一脚VCC,一脚GND的

如果你是同向放大,单电源还好,可是你要输出负电压呀,放大器的输出是由供电电源提供,最低也是输出0V,不可能输出负电压滴。

网友B:
虽然LM324标了GND,但是324是可以双电源供电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LM324标了GND,但是324是可以双电源供电滴。

谢谢

网友C:
楼主问题与仿真软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与仿真软件有关。

好的,真是不能相信

网友D:
输入+5v想得到-5V的输出,需要给运放提供负电源。实际电路的1.8v应该是正常的,因为lm324并非轨到轨的运放,所以最小输出肯定略高于电源最低值。所以模拟是大师们用的,刚学的我们最好还是实践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5v想得到-5V的输出,需要给运放提供负电源。实际电路的1.8v应该是正常的,因为lm324并非轨到轨的运放 ...

谢谢啦,放弃这个。选用电压转换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放弃这个。选用电压转换器

恩恩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