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一个项目需要使用433MHZ的频段,要求一个AP对100个ED...

楼主(2015-08-12):
手上有一个项目需要使用433MHZ的频段,要求一个AP对100个ED在0.5秒内完成相互通信,数据量不大,但是距离在200m以上
我查了一些433mHZ的芯片,能做到0.5s通信100次的高速芯片基本没看到,大多都应用在慢速的车库、抄表、农业等场合。
有谁能推荐一款芯片能做到这种速度的吗(0.5s内与100个点相互通信),如果这个频段的实在做不到,能推荐一个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的方案吗?ZigBee,WiFi之类的有可以做到的吗

网友A:
做不到,就你的要求而言,只能用有线通迅实现。

网友B:
我所知道的可能只有CC1101或者CC1100,如果是广播方式还有可能,点对点估计很难了

广播的话,AP一直重复送每段数据,ED抄下属于自己的哪一段,类似当年的BP机通信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不到,就你的要求而言,只能用有线通迅实现。

那除去433mhz频段这个条件,其他频段有什么方案能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所知道的可能只有CC1101或者CC1100,如果是广播方式还有可能,点对点估计很难了

广播的话,AP一直重复送 ...

那除去433mhz频段这个条件,其他频段有什么方案能做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除去433mhz频段这个条件,其他频段有什么方案能做到吗

依然没有,前面已经说过,只能用有线通迅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然没有,前面已经说过,只能用有线通迅实现。

2.4G频段的通信速度以Mbps为单位的芯片加PA也做不到吗

网友C:
你介意有收不到的么 不介意的话可以的 必须每个都0.5s收到 不行 只能有线

网友D:
100个ED,你可以算一下AP需要存储多少数据,现有的单个无线ic没有那么大的存储空间。更不论处理速度和其他要求了

网友B:
0.5秒,500ms,100个ED,那么要看ED需要接收的内容的长度
然后计算是否够带宽,2.4G的带宽会宽很多。
关键还是看内容
因为至少是地址+内容,然后重复3遍以上,否则肯定会有收不到的。
这个只能是看内容定协议了。

LS几位说的对,有线最可靠。

网友B:
500ms分成100个时隙,没个时隙完成一次应答,这个是极限了,其实至少要300个时隙,每个ED有三次以上的机会通信

最终看你的数据量以及可靠性要求了。

网友B:
再提供个思路:如果AP成本限制不严,那么往往2.4g可以分很多个信道的,那么100个ED可以分散到10个信道或者5个信道去分发数据

当然这个方法已经偏离你的问题了。

所以,不知道你要发生的数据,预算等情况,是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最优解。

网友E:
4432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G频段的通信速度以Mbps为单位的芯片加PA也做不到吗

前面已经明言。

网友F:
1.433MHz载波速度低,波特率也就低,速度做不上去。
2.SPDT切换需要时间。
3.数据包需要导言、同步,还有其他协议开销,所以速度做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33MHz载波速度低,波特率也就低,速度做不上去。
2.SPDT切换需要时间。
3.数据包需要导言、同步,还有其 ...

那2.4G的能做吗,我一个包大概就几个字节的载荷,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秒,500ms,100个ED,那么要看ED需要接收的内容的长度
然后计算是否够带宽,2.4G的带宽会宽很多。
关键 ...

没办法,移动机器人控制智能用无线做,0.5s100次和200m这两个相互制约的条件让方案很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个ED,你可以算一下AP需要存储多少数据,现有的单个无线ic没有那么大的存储空间。更不论处理速度和其他 ...

这个可以外加单片机,主要纠结点是速度和距离两件事

网友G:
楼主的200米指在什么样的应用环境下?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H:
问题没提清楚

网友I:
1、0.5s=500ms;500ms/100=5ms;也就是说每个ED可以占用5ms。

网友I:
2、假设用100bps的通信速率,那么5ms可以发送5*100=500bits。 3、以si4432、si4463、sx1278、a7102等市面上常见的ic为例,包头32bits,同步码16bits,包长8bits,crc16bits,假如:a,数据长5字节,一个包长112bits,那么5ms可发送4包;b,数据长10字节,一个包长152bits,那么5ms可发送3包。这些芯片的速率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所以时间上完全没问题。 4、在100bps的速率下,这几个ic的灵敏度在-100dbm左右,只有120db的链路预算,理论上收发都用半波偶极子天线是可以达到200米了的,但实际应用时很难达到这个距离,加一个几块钱的pa把功率做到1w去200米就轻易搞定。这方案有两个关键的地方,一是天线,二是晶体。

网友J:
引用 网友F:
1.433MHz载波速度低,波特率也就低,速度做不上去。
2.SPDT切换需要时间。
3.数据包需要导言、同步,还有其 ...

江老大,我有一计。
AP上面挂多个无线芯片,不就可以了?

网友J:
楼主,把AP上面挂多个无线芯片,每个芯片工作在不同的信道,使用多根天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主,把AP上面挂多个无线芯片,每个芯片工作在不同的信道,使用多根天线。 ...

不行,邻道干扰就直接把回传的信号给淹没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行,邻道干扰就直接把回传的信号给淹没了。

信道之间带宽调宽一点,载波带宽调窄一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2、假设用100bps的通信速率,那么5ms可以发送5*100=500bits。 3、以si4432、si4463、sx1278、a7102等市面上 ...

时间上,如果AP发射的时间点上正好又有终端的回传,怎么处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时间上,如果AP发射的时间点上正好又有终端的回传,怎么处理?

从机只有收到数据才回传数据,AP接收时间等待窗口留足了不存在这种冲突情况.

网友K(2020-10-26):
曾经用2.4G的1M的速率做1对200个点的数据接收,周期应该在500ms内,不过要配对编码,确保时序不混乱,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