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直流电机转矩测量

楼主(2015-08-12):
想用通过测量电枢电流的方法来测量直流电机的转速,不知道可不可行?如果可行的话还需要哪些参数呢?了解的朋友给点儿建议噻!PS:电机的负载是变化的。

网友A:
参考录音机马达稳速电路的原理,你测量马达的内阻、电流、电压,就可以近似的计算出转速,精度一般在1%~5%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