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BLDC调速事宜

楼主(2015-08-12):
请问如果BLDC转速很高,比如6000rpm,但是PWM调速的开关频率只有20k,这样就会导致在一个换相时间段里面可能就很少的PWM周期,由于换相很频繁,导致在换相的时候PWM周期未结束,如果结束了下一个换相周期可能过了挺长时间了(相对速度快的时候换相周期)。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那就优化程序呗;
如果是ARM的话尽量操作寄存器,中断程序尽量短;
6000转不是很高了

网友B:
6000rpm不高的,我15000rpm  16K载波,没有问题的。如果您目前程序有问题,应不是你说的问题。我觉得20k如果是电阻采样的话应该担心一下电流采样的时间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