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指示灯不灭

楼主(2015-08-12):
如图所示,电池不安装,只接适配器,指示灯会微弱发光,怎样解决?要求有充电电流才亮灯。
请大家帮忙!

楼主:
充电IC规格书

网友A:
电池不安装,只接适配器,指示灯会微弱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安装,只接适配器,指示灯会微弱发光?

见上面的图红线部分,有25uA电流

网友B:
只怪现在的LED灯做的太牛X了,几个uA的电流都能发光,而锂电充电芯片还没有做到nA级别以下的漏电!
换用烂点的LED灯吧

楼主:
加大灯的限流电阻有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大灯的限流电阻有用吗?

没有用,是漏电,。

网友C:
LED并一个电阻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ED并一个电阻就OK了

呵呵,水平真一般……高手就这点建议?你见过LED灯并电阻分流的?脑子进水了吧?回去好好学学高中物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水平真一般……高手就这点建议?你见过LED灯并电阻分流的?脑子进水了吧?回去好好学学高中物理吧 ...

好怕怕,跟尾狗,你也提个建议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怕怕,跟尾狗,你也提个建议呗

哈哈,这论坛是你家开的哇?人家楼主开的帖子,也没说只有叫“lfc315”的所谓的高手来跟帖啊……

我已经知道你确实是:能力一般,但是脸皮还厚,还不思进取自以为是的呆瓜了!真是搞笑啊!哈哈,别出来发帖误人子弟了,对了,下次跟帖先百度下,百度完了在跟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论坛是你家开的哇?人家楼主开的帖子,也没说只有叫“lfc315”的所谓的高手来跟帖啊……

我已经 ...

真是不好意思啊,把你给耽误了,只是我可没承认你是我的子弟哦,怎么还是那么厚脸皮呢
既然来到楼主的帖子,你怎么不给个建议呢,好意思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ED并一个电阻就OK了

是个有用的法子,不过在发光二极管的上下两侧接一个510K的电阻更好。上面好还是下面好,要试,因为不知道漏电点在何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是不好意思啊,把你给耽误了,只是我可没承认你是我的子弟哦,怎么还是那么厚脸皮呢
既然来到楼 ...

哈哈,还是那么厚脸皮……上班无聊上来看看这个大神表演也不错啊!我就是不知道,你打算叫人家并联多大的电阻去分流啊?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个有用的法子,不过在发光二极管的上下两侧接一个510K的电阻更好。上面好还是下面好,要试,因为不知道 ...

漏电,就是芯片接LED那个引脚的内部对地漏电呀

网友E:
LED并一个电阻就OK了

这个方法可以试一下,并联一个100k到1M的电阻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可以试一下,并联一个100k到1M的电阻试试。

1、并联100k的话,这个电阻上有多大压降呢?
2、这个漏电的脚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内阻很大的电流源?

3、是不是100K电阻和内阻很大的电流源 分压的压降很小,根据vi曲线,经过led的电流很小?

@oldzhang
@lfc315

网友E:
只怪现在的LED灯做的太牛X了,几个uA的电流都能发光
是漏电。
LED并一个电阻就OK了

前面3位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是你的“CHRG”引脚对地有一丁点漏电流,可以等效为一个对地的很大的电阻,,这样你的发光二极管上面就有nA级到uA级(估算吧)的电流,这个电流会导致发光二极管有微弱的亮,用个100K电阻并联在发光二极管上,即使有1uA的电流,在100K上产生的压降才0.1v,发光二极管就不亮了。
对其他没有任何影响。
我遇到过,反向二极管电流使得发光二极管微亮的,就是并联一个几百K的电阻就不亮了,和你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G:
加一个三极管用CHRG控制,LED串联三极管接地。没用过你这个片子,不知道CHRG有没有输出功能。

网友F:
楼主的图漏电25uA,在LED并联100K的话,100K电阻的压降是100K*25uA吗?
这时LED上还有电流吗?电流有多少?
本人不懂模电,请体谅。

@oldzhang

网友H:
你的接法不对吧。按你的接法即使没有电池。BAT管脚也有电压啊。灯当然会点亮的啊

网友I:
并电阻有效地方法.

楼主:
测试了一下,电池不安装,只接适配器,CHRG口漏电 300uA,插入电池后,CHRG口漏电 600uA,没得玩

6楼的方法换一个不灵敏的LED如果可以,最省事。

网友J:
可以使用如韵电子的CN3761。

网友J:
用如韵电子的开关式充电芯片CN3761.
附技术规格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电池不安装,只接适配器,CHRG口漏电 300uA,插入电池后,CHRG口漏电 600uA,没得玩
...

如果是这样,你该去找芯片厂家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