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IC的电感量与充电电流有关吗?

楼主(2015-08-12):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电流大多少,只是稍微大一点的话就什么都不用改了,大的多的话,改的可就多了,铜箔、整流桥、电容、MOS、变压器、输出二极管等等、这些都要改,具体要看电流大了多少,还有就是要看原设计的元件余量是多少

楼主:
电感量要改吗?

@yytda

网友B:
影响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感量要改吗?

@yytda

如果没有饱和,就不用改

网友C:
试试如韵电子的CN3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