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Ethernet速度异常

楼主(2015-08-12):
IMX6的限制,没办法达到千兆,用Iperf测试,TX只有200多M,RX只有300多M,速度很慢啊,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测试过

网友A:
估计很少有人会这么测试吧,调通,千兆模式下,收发丢包不严重就好了......

网友B:
连接PC测试的吗?是不是受另一端限制了?

网友C:
1000M那只是个理论值而已,不要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PC测试的吗?是不是受另一端限制了?

PC和路由器都是支持千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M那只是个理论值而已,不要认真。

问题是FSL的文档上有说明,千兆肯定到不到,但400多是可以的,更何况有benchmark对比

网友C:
不要太过于追求极致。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FSL的文档上有说明,千兆肯定到不到,但400多是可以的,更何况有benchmark对比 ...

通过PCIE的话是实现1000M的。USB最多480M。

网友E:
楼主,你接100M网线,在局域网开一个http的服务器,然后用android通过浏览器到http服务器下载200M的文件需要多长时间?
同样,如果使用电脑(也是100M)也用浏览器到http服务器下载200M文件需要多长时间.
另外如果是1000M网线,速度呢?
我这边测试,环境
局域网服务器A apache2.4 放一个200M tar文件到apache2.4 访问目录下面.
服务器与anroid 与另一台电脑,分别都同在一个100M交换机,或者1000M交换机,下载文件,
明显imx6q的ethernet速度很慢. 100M/1000M下载文件分别为 3mb/4mb /s 心都凉了. 比电脑下载速度慢了好几倍.
反应到官网,居然说他们没有看到现象,还说我服务器有问题
哎.
另外补充,速度显示是应用宝软件显示,这里不是打广告.
用肉眼看下载用的时间,也明显比PC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