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双向DCDC变换器的电路

楼主(2015-08-12):
原先思路是用两个单独的buck。boost电路并接起来来实现,然而并没有成功,求各位大腿支招

网友A:
双向的DC-DC转换器????
你想干嘛?

网友B:
电赛 的都到这里来找了

网友C:
直接参考充电宝电路。

网友D:
LTC3300-1,直接使用。或者餐卡芯片内部结构。
这个很直观,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E:
用大腿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