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H6PM 中断捕获问题

楼主(2015-08-12):
程序始终无法进入中断,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解答~~T^T
这是TIMER配置函数,
void InTimer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WTIMER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ʹÄÜGPIOB ÍâÉè
        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GPIOPinConfigure(GPIO_PC4_WT0CCP0);

//        IntMasterEnable();//master interrupt enable API for all interrupts

        TimerConfigure   (InTimer_BASE,TIMER_CFG_A_CAP_COUNT_UP|TIMER_CFG_SPLIT_PAIR);//??????,?????
        TimerControlEvent(InTimer_BASE,TIMER_A,TIMER_EVENT_POS_EDGE);        TimerLoadSet (InTimer_BASE, TIMER_A,10);
        TimerLoadSet     (InTimer_BASE,TIMER_A,10000);
        TimerMatchSet                 (InTimer_BASE,TIMER_A,1000);//
        IntEnable(INT_TIMER0A);//ʹÄÜ TIMER0A

        TimerIntEnable(InTimer_BASE,TIMER_CAPA_EVENT);//¶¨Ê±Æ÷A ²¶»ñʱ¼ä´¥·¢ÖжÏ
        TimerEnable(InTimer_BASE, TIMER_A);//TIMER0A ¿ªÊ¼¼ÆÊý,¼ÆÊýÖµ = TimerLoadSet ʱ,´¥·¢ÖжÏ
}

网友A:
1.你用的是什么环境,CCS还是MDK
2.你的中断写进向量中断表中没有

网友B:
建议楼主把问题描述再详细一些

网友C(2016-07-29):
楼主 问题解决没 ?

网友D:
你的定时器配置呢?

网友D:
还有你要设置上升沿进行捕获吗?

网友:
C4这个口是不是需要进行映射?

网友:
好像这个不是单独进行设定的。

网友E:
楼主你的电路对吗?示波器测量了吗

网友E:
中断不能进入肯能跟你的硬件有关。

网友F:
你的IO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F:
还有映射寄存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