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X90614红外测温问题

楼主(2015-08-12):
最近在调试MLX90614红外模块,写了一个测试程序,发现应答不成功(SDA一直为高),看了下时序没有看出啥问题(能力有限)。移植了官方程序,也是应答不成功。具体代码如下。没来得及注释。希望各路大神看看。

static void rx_mlx90614_start(void)
{
    MLX90614_SCKOUT_0;
    delay_ms(10);
    MLX90614_SCKOUT_1;

    MLX90614_SDA_OUT;

    MLX90614_SDA_OUT_1;
//   delay_ms(1);
    MLX90614_SCKOUT_1;
    delay_us(46);
    MLX90614_SDA_OUT_0;
    delay_ms(29);

}

static void rx_mlx90614_write_onebyte(uchar com)
{
    uchar i = 0;

    MLX90614_SDA_OUT;
    MLX90614_SCKOUT_0;
    delay_ms(29);

    for (i=0; i<8; i++)
    {
        if ((com & 0x80) == 0x80)
          MLX90614_SDA_OUT_1;
        else
          MLX90614_SDA_OUT_0;

        MLX90614_SCKOUT_1;
        delay_us(46);
        MLX90614_SCKOUT_0;
        delay_ms(29);

        com <<= 1;
    }

}

static void rx_mlx90614_write_ack(uchar ack_noack)
{
     MLX90614_SDA_OUT;

     MLX90614_SCKOUT_0;
  //   delay_ms(29);

     if (ack_noack == 0)
         MLX90614_SDA_OUT_0;
     else
         MLX90614_SDA_OUT_1;
   //  delay_ms(1);

     MLX90614_SCKOUT_1;
  //   delay_us(46);

     MLX90614_SCKOUT_0;
  //   delay_ms(29);

   //  MLX90614_SDA_OUT_1;
}

static ack_result rx_mlx90614_read_ack(void)
{
     uint i = 0;
     ack_result ack_temp = ACK_OK;

     MLX90614_SDA_IN;

     MLX90614_SCKOUT_1;
   //  delay_us(1);

     while ((MLX90614_SDA_READ == BIT1))
     {
        i++;

        if (i == 100)
          break;

        printf("\r\n NO ACK !");
     }

     MLX90614_SCKOUT_0;
  //   delay_ms(3);

     if (i == 100)
       return  ACK_FAILURE;

     return ack_temp;

}

static uchar rx_mlx90614_read_onebyte(void)
{
    uchar i = 0, data = 0;

    MLX90614_SDA_IN;

    MLX90614_SCKOUT_1;
    delay_us(46);

    for (i=0; i<8; i++)
    {
        data <<= 1;
        data += (uchar)((MLX90614_SDA_READ == BIT1) ?  1 : 0);

        MLX90614_SCKOUT_0;
        delay_ms(29);

        MLX90614_SCKOUT_1;
        delay_us(46);
    }

    return data;

}

static void rx_mlx90614_stop(void)
{
     MLX90614_SDA_OUT;

     MLX90614_SCKOUT_1;
    // delay_ms(30);
     MLX90614_SDA_OUT_0;
     delay_us(46);
     MLX90614_SDA_OUT_1;
     MLX90614_SCKOUT_0;
     delay_ms(29);

}

uint rx_mlx90614_eeprom_or_ram_read(uchar adr, uchar com)
{
     uchar data_high8_bit = 0, data_low8_bit = 0, data_pec = 0;

     rx_mlx90614_rst:
                     rx_mlx90614_start();
                     rx_mlx90614_write_onebyte((adr << 1) | MLX90614_W_BIT);

                     if (rx_mlx90614_read_ack() == ACK_FAILURE)
                       goto rx_mlx90614_rst;

                     rx_mlx90614_write_onebyte(MLX90614_RAM_COM(com));
                     if (rx_mlx90614_read_ack() == ACK_FAILURE)
                       goto rx_mlx90614_rst;

                     rx_mlx90614_start();
                     rx_mlx90614_write_onebyte((adr << 1) | MLX90614_R_BIT);
                     if (rx_mlx90614_read_ack() == ACK_FAILURE)
                       goto rx_mlx90614_rst;

     data_low8_bit = rx_mlx90614_read_onebyte();
     rx_mlx90614_write_ack(ACK);
     data_high8_bit = rx_mlx90614_read_onebyte();
     rx_mlx90614_write_ack(ACK);

     data_pec = rx_mlx90614_read_onebyte();
     rx_mlx90614_write_ack(NACK);
     rx_mlx90614_stop();

     return (uint)((data_high8_bit << 8) | data_low8_bit);

}

网友A:
时序问题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来观察一下,然后和手册里的对比,才有可能找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问题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来观察一下,然后和手册里的对比,才有可能找出问题 ...

手头没有逻辑分析仪。按照数据手册的时序写的,是SMBUS总线,原理跟IIC一样的

网友B:
调试成功了吗,用的单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成功了吗,用的单片机吗

成功了。用的430

网友B:
我在用430F5系列调试,还没有成功,能发我你的成果吗,我参考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430F5系列调试,还没有成功,能发我你的成果吗,我参考一下,万分感谢。 ...

您的邮箱是多少?

网友B:
1152637976@qq.com,最好带个电路图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带个电路图哈,谢谢!

已发。

网友C:
您好,,你现在还在计量读研究生吗?我看到您对;硬件非常熟悉,想有些问题请教下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你现在还在计量读研究生吗?我看到您对;硬件非常熟悉,想有些问题请教下您。 ...

我也是小菜鸟的。你可以发帖的。论坛里大牛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小菜鸟的。你可以发帖的。论坛里大牛很多的。

呵呵,太谦虚了哈,你做过那种红外寻迹的送餐机器人吗?用stm32控制,我对stm32太不熟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太谦虚了哈,你做过那种红外寻迹的送餐机器人吗?用stm32控制,我对stm32太不熟悉了,,, ...

没有做过的,你参考下其他厂家同类的机器人看看。

网友C(2015-09-11):
引用 楼主:
没有做过的,你参考下其他厂家同类的机器人看看。

一般都找不到其他厂家的资料,,你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详细点的吗

网友D(2016-01-15):
您好,我现在也在做MLX90614的试验,总是没有数值显示,这个是我的QQ1138016726,能加一下么?咨询一下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现在也在做MLX90614的试验,总是没有数值显示,这个是我的QQ1138016726,能加一下么?咨询一下问题 ...

你发我下邮箱,我把.c和.h文件发你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发我下邮箱,我把.c和.h文件发你吧。

QQ邮箱1138016726@qq.com

网友E:
你好! 我现在正在做这个,总是不应答,地址都找不到,没反应。大神这是用什么做的呢?51么,能不能把电路图和程序发给我,425254810@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现在正在做这个,总是不应答,地址都找不到,没反应。大神这是用什么做的呢?51么,能不能把电路 ...

用的430,我当时主要是时间延时的问题,我发你下.c和.h吧,我没有注释,望见谅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430,我当时主要是时间延时的问题,我发你下.c和.h吧,我没有注释,望见谅啊。 ...

非常感谢谢!:handshake

网友F(2016-02-29):
LZ的红外应用是怎么样的?方便说说吗?谢谢!

网友G(2016-06-17):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小菜鸟的。你可以发帖的。论坛里大牛很多的。

能也发我一份吗, 谢谢,trybye@163.com

网友H(2016-11-12):
可以发一份我吗?我调试几天了,数值跳来跳去

网友I: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J(2016-12-19):
你好,MLX980614测温温度一直波动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K(2017-04-07):
楼主还在看这个贴吗。。我用stm32控制Mlx90614..出来的温度总是比室温高4-5度。。但是手心的温度又测出来偏低。。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L:
您好,我在用430单片机做MLX90614的红外测温,您方便把调试成功的程序发我邮箱参考一下吗?我邮箱1442711845@qq.com谢谢您了

网友M:
我也在做这个,你发我一下邮箱吧。。谢谢2261157107@qq.com

网友N(2017-05-15):
可以给我发一份程序参考一下么,谢了哈

网友O:
楼主方便给我发下你的代码吗,弄了几天就是没有反应,麻烦了!      2285648153@qq.com

网友P(2017-12-14):
我的SDA也一直是1,能不能参考下您的程序??

网友P:
352439403@qq.com,这是邮箱,谢谢!

网友Q(2018-04-14):
您好,我在用430单片机做MLX90614的红外测温,一直没有数值显示,您方便把调试成功的程序发我邮箱参考一下吗?我邮箱1113908681@qq.com谢谢您了

网友R(2018-10-16):
你好,我也是用430,SDA也是回复1.希望您能把程序发来,十分感谢。943030330@qq.com

网友S(2019-02-04):
也遇到同样问题了,用的AVR牌单片机

楼主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ACK不能获取到,SDA发送完成后,一直为H电平,请问可以给个程序参考一下么?
1727176832@QQ.COM,谢谢先,或者可以加个QQ么?1727176832,或者能不能简单说说系哪里的时序不对造成的?

网友(2019-04-30):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麻烦楼主能发我一下,大恩不言谢,1484766331@qq.com

网友T(2020-03-20):
我现在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应答总是1,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用的是stm32407,是不是延时的问题,我是用了滴答延时,但不知道延时多久

网友U(2022-12-20):
楼主,请问你这个代码还在吗?我的试了一直数据不变,能发一份你的代码参考一下吗?1305898434@qq.com,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