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5-08-12):
关于STM32F407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板子烧录程序完全断电后过较长时间(几个小时)后,在第一次上电程序运行不起来,如果此时按一下复位按键或者断电在上电程序可以运行。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没?

网友A:
貌似有遇到过呀。。。不知为何,帮顶。。。

网友B: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

楼主:
来结贴,找到原因了,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是后备区域的问题。我们这边后备区域用一个超级电容供电,完全断电后第一次上电后备区域电源还没准备好,而程序上电最先操作的就是后备区域操作会导致出错。

网友C:
看来你的硬件还得改改啊。

网友D:
PWR需要好好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