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蚊拍后级升压电路

楼主(2015-08-12):
此图是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一款雅格电蚊拍后级升压电路,具体工作原理不是很清楚,尤其是C3、C4电容不知道怎么个升压,在这里感觉怪怪的,仔细查看产品,没发现画错。请哪位大神分析分析

网友A:
自己去找倍压整流的资料看看。

楼主:
刚刚上面那个图有个二极管重复,重新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找倍压整流的资料看看。

看了,不过还是分析不出,我只知道负半周C3通过D3,充电,正半周D1 C1,给C1充电,形成2倍压;后面D2 D4 C3 C4 分析不出如何工作,你知道说一下吧。涨涨知识

楼主:
我只知道负半周C3通过D3,不是C3是C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负半周C3通过D3,不是C3是C2

以前学习这块的时候不认真,现在看起来有点晕,是不是两个3倍压的串联?

网友C:
你的图画得不直观,难读图

网友D:
请问, 匝数比如此高 NP:NS, 为什么发射电压等不会击穿9013呢?而初级也没有什么RCD 吸收网络哦。

能解析一下么?

网友E:
倍压整流,呵呵;。

网友F:
升压可以看看马克思发生器并充串放

网友G:
类似于静电除尘的原理

网友H:
图变一下就可以看懂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画得不直观,难读图

这就好看多了

网友J:
我*,老T叔真是神人啊

网友B:
T叔真是百科全书哇,只是感觉楼主的的图有点特别,好像是一个正的3倍压,跟一个负的3倍压串联起来的

楼主:
还没人能够分析的出来么,上面的贴图都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