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PWM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5-08-12):
同一个硬件变送4-20mA输出电路,分别使用STM32F051R8T6和STM32F405RGT6的PWM控制输出20mA,为什么PWM的输出频率差异很大,理论上应该一致的啊
描述错了,配置的频率一样,决定占空比的TIM_CCR的值也一样,但输出的电流大小不一样,为什么呢

网友A:
和配置有关系吧

网友B:
差多少呢?
还要你的频率多少啊?
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A:
还得自己好好检查一下了。

网友C:
贴图贴程序

楼主:
描述错了,配置的频率一样,决定占空比的TIM_CCR的值也一样,但输出的电流大小不一样,为什么呢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

网友D:
如果是同一个硬件,同样的PWM频率和占空比,应该差不多。
楼主拿示波器看过PWM波确实一样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

用示波器看看pwm信号是不是和预期的一样就知道了

网友F:
也许硬件电路、参数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