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前的整流电路问题

楼主(2015-08-12):
现在电机做实验,逆变桥前面有个整流电路,有些问题想请教各位。整流电路一般是整流模块+滤波电容+电阻吗?现在电机需要通过三相整流桥模块将交流380V整成直流,然后需要加滤波电容进行滤波,听说还要在滤波电容和整流桥之间还要加电阻防止电容被充爆。是不是加入可控硅模块后可以防止电容被损坏?

网友A:
请看教科书吧…“整流电路”章节,会使你“茅塞顿开”的…
   关于加电阻的缘由:现在不是提倡创新吗?…你看着办吧!…
    不过用可控硅…是值得鼓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