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中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5-08-12):
现在电机做实验,有些问题想请教各位。整流电路一般是整流模块+滤波电容+电阻吗?现在电机需要通过三相整流桥模块将交流380V整成直流,然后需要加滤波电容进行滤波,听说在滤波电容和整流桥之间还要加电阻防止电容被充爆。是不是加入可控硅模块后可以防止电容被损坏?

网友A:
电阻不是必须,要看具体电路设计。你的问题,脱离了具体的电路信息,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B:
“整流电路一般是整流模块+滤波电容+电阻吗?”
不一定。

“现在电机需要通过三相整流桥模块将交流380V整成直流,然后需要加滤波电容进行滤波”
加滤波电容,很少见,尤其是三相整流。

“听说在滤波电容和整流桥之间还要加电阻防止电容被充爆”
从来没听说过。不知道是哪个师傅教的。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是限流电阻 ,由于后端大容量滤波电容的存在,刚上电时方式大电流冲击,一般都在限流电阻并联一个继电器正常运行时通过继电器短路限流电阻。

网友D:
预充电-----缓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