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高速比较器,替代LM339

楼主(2015-08-12):
想找一款功能与LM339类似的比较器,能输出+-5V电压且延迟比339要小,找了好久都没有合适的……求推荐

网友A:
“找了好久都没有合适的”
怎么样才叫“合适”?

网友B:
楼主应说明需要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说明需要的参数。

额,双电源+-5V供电,输出高电平+5V,低电平-5V,传播延迟越小越好最好不要超过0.5μs……感觉速度快的比较器都是TTl电路的,输出低电平都是0V……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好久都没有合适的”
怎么样才叫“合适”?

能输出+-5V且传播延迟够小,能达到100ns以下最好

网友C:
要求变化真快,一会0.5US,一会0.1US。

网友D:
高速比较器确实TTL输出电平的多,负压输出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变化真快,一会0.5US,一会0.1US。

最好么……达不到就0.5μs的凑合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比较器确实TTL输出电平的多,负压输出的很少

TAT是的啊……

网友D:
那就换个设计思路吧,用高速比较器输出TTL电平给后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输出+-5V且传播延迟够小,能达到100ns以下最好

LM311或许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1或许可以满足要求。

试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