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对该前置放大电路及次级放大电路的设计产生疑问

楼主(2015-08-12):
本人新手一枚,最近在学习有关光电脉搏检测的做法,看到一篇论文的介绍,对上面的前置放大电路设计产生了疑问,作者利用的是反射式脉搏传感器收集脉搏信号,经过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前置放大电路,带通滤波电路和次级放大电路后将信号送入到AD中。作者设置的通频带为0.1hz到20hz。对于前置放大电路,我有两个疑问:
1.放大倍数A,作者提到放大倍数的计算为A=R4/R3,可是根据运放虚断和虚短,我得不到这个公式,我认为放大倍数为R5/(R5+R3),是我的计算有误?若是,具体应该怎么算?(为消除偏置电压,加上了R5,R5=R4||R3)
2.按作者的说法,C1和R3组成低通滤波,C2和R4组成高通滤波,两者的截止频率分别为0.03hz和23hz,那这样的话岂不是只能允许低于0.03HZ的信号及高于23hz的信号通过?这不是矛盾了吗?
对于次级放大电路,放大倍数公式中的(1+R11/R12)我不知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望请各位指导一下。

楼主:
发帖的时候图片忘记上传了,现在补回。

网友A:
你是对的,论文的作者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对的,论文的作者是错的,

具体的错误是?

网友B:
你的第一个原理图是错的,反相放大变成同相跟随了。
公式也是错的。

网友C:
   讲第二点,"C1和R3组成低通滤波,C2和R4组成高通滤波,两者的截止频率分别为0.03hz和23hz"
   C1、R3与C2、R4的“低”“高”两字应对调;
  带通滤波电路,小的是高通转折频率,即频带高于此频率;大的是低通转折频率,即频带低于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第二点,"C1和R3组成低通滤波,C2和R4组成高通滤波,两者的截止频率分别为0.03hz和23hz"
   C1、R3与C ...

感谢captzs的解答,我根据你的解答,将原理图修改了一下,请问这样的设计符合要求吗?这样的话放大倍数为
A=-R4/R3,C1,R3构成高通滤波,C2,R4构成低通滤波,对吗?

图与A的计算向5楼讨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captzs的解答,我根据你的解答,将原理图修改了一下,请问这样的设计符合要求吗?这样的话放大倍数为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一个原理图是错的,反相放大变成同相跟随了。
公式也是错的。

请问这样修改过后正确吗?

网友B:
是的,这样才对,RC参数修改一下可以调整频率响应。

网友D:
我好奇是哪篇论文   楼主把论文贴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样才对,RC参数修改一下可以调整频率响应。

好的,学到东西了。请问次级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公式是怎么求出来的?

楼主:
对于次级放大电路的问题,我发现描述不准确,论文中作者提到次级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公式为A=(-R10/R9)*(1+R11/R12),(1+R11/R12)这部分我不知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如果你表述没有错,该论文基本的东东错处不少,建议楼主先校正再学习。我提示一下,带通电路增益如果与频率无关,就无法滤波。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于次级放大电路的问题,我发现描述不准确,论文中作者提到次级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公式为A=(-R10/R9)*(1+R ...

感谢captzs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