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的支持有没有,usb接口有的问题?

楼主(2015-08-12):
usb口在stm的单片机上能有,为什么在你们的芯片上总是不稳定?

网友A:
你用GD的库试试,推出产品都一年多了,不可能有大bug的吧

楼主:
我用的是stm库,不是gd库?你是原厂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m库,不是gd库?你是原厂的吗?

用ST的库,在GD上,应该有细小的区别没改过来吧

网友C:
虽然是兼容的,还是有些差别的

网友D: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看下原厂厂家技术支持的能行吧。

网友E:
找你公司的代理商,他会带FAE来解决问题的

网友F:
看看你的usb库啥版本的,如果版本比较低就会有问题。

网友G:
用最新的库没有问题

网友H:
GD自己出USB库了,用他自己的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