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VCE

楼主(2015-08-12):
三极管Uce=Vcc-Ic*Rc,Vcc和Rc已知,Ic增大Uce应该减小,而输出特性曲线中恰好相反,与公式相违背,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A:
你的图(c)中可有Rc?

楼主:
maychang老师请明示,实在越看越糊涂

楼主:
是不是这个输出特性曲线根本就反映不出Vce的变化趋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输出特性曲线根本就反映不出Vce的变化趋势??

Rc在输出特性曲线上表现为一条倾斜直线(左上至右下)。该直线与横轴相交于Vcc,与纵轴相交于Vcc/Rc。
输出特性曲线族中各曲线与该直线(称为负载线)的交点是实际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Vce。
这个负载线曲线族在教材中无论如何应该有,没有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