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fpga调试之怪问题

楼主(2015-08-12):
先说明下我的测试环境,两块带有altera stratix的自行设计的采集卡 pcb系统稳定可靠。最初用的韩国封装的altera,稳定可靠,后来因为工程需要,加做一批,碍于采购渠道用了台湾封装的altera。其他硬件完全是一样的。今天做了一个测试,输入50M的时钟,并且在一个io是输出这个信号,然后问题来了,用韩国封的fpga输出问题,但是台湾封的输出为100mv的纹波,正常应该是3v。我以为芯片坏了,但是降低时钟到5mhz发现,可以输出,但是已经不是方波而是三角波,最后验证出台湾封的输出驱动能力不够,试了好几片都是这样,而相同代码在韩国封芯片中则完全达到预想上升沿1-2ns就上去,在台湾封装的芯片中上升沿则需要200ns之上。
我就想问下各路朋友,会不会因为不同地方封装而出现性能上的巨大差异?

网友A:
同型号同封装类型的,工艺差异再大,50M也不至于显出这么明显的差别。
还是先查查焊接吧。。。或者可能你的FPGA设计本身就有问题,物理指标骑在边缘,不同批次的芯片就显出来了,查查代码、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同封装类型的,工艺差异再大,50M也不至于显出这么明显的差别。
还是先查查焊接吧。。。或者可能你的 ...

在理,估计是我设计有问题,焊接都是机贴的,可能因为初学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