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液晶上显示方波和正弦波呢?

楼主(2015-08-12):
如题,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画出这两个波形呢?

网友A:
应该有这么一个函数的,只能写这么一个函数了。建立坐标系,然后计算点。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文档

网友A:
给你个画波形图的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画波形图的原理

学习了,你这个资料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画波形图的原理

很有用,谢谢了!

网友D:
建立坐标系,绘图就可以了。也可以找找别人写好的画图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画波形图的原理

这部分说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有用,谢谢了!

:lol我也是在百度找的,相互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部分说的不错!赞一个

别人的论文总结,我只是拾人牙慧而已,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建立坐标系,绘图就可以了。也可以找找别人写好的画图程序

对,关键是这个建立坐标系的过程和思想,是难点。

网友A:
这个程序,有点简单,封装为一个函数模块的话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