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仿真

楼主(2015-08-12):
用的是CCS3.3,仿真器用的是SEED XDS560PLUS,一按connect软件就立马进入死机状态,复位键上拉,中断【4:0】也都拉高了,求大神帮我解答下。

网友A:
仿真器不稳定  或者系统不稳定
如果仿真器只支持CCS3.3的话   建议你找找CCS3.3也有几个版本
还有插件等    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