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驱动液晶屏出现背光不亮

楼主(2015-08-12):
大家好,问题还没解决,最近小弟做了一个电源的小监控系统,用STM32一个芯片来驱动一个液晶屏,电路图如下,总共做了5套STM32和液晶屏配套板子,测试发现有3套正常,2套LCD背光有问题,这2套出现的问题是机器跑着不多久其中LCD的背光便关掉了,但是字体正常显示,但是如果重新下电再上电的话背光又重新亮起来了,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此外,STM32芯片和液晶屏之间是通过排线连接的,排线通过一个磁环绕制一圈后再接到液晶屏,个人觉得这样会提高抗干扰能力。
最后,其实俺对于电路中这几个10uH的电感是否合理其实一直都怀疑,不知道这几个地方如果用0欧姆贴片电阻替换是否会更加合理一些,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是不是软件配置。看引脚上没有直接控制背光的啊。

楼主:
呃,硬件方面这样的参数没有问题吗?

楼主:
其实我对这个贴片电感10uH一直颇怀疑

网友B:
看你的图片液晶屏象是类似I2C总线的结构,你确定软件上的设置对不对,就是写入到液晶屏控制器的数据,像这种总线型的显示控制器,是否其内部有延时休眠设置?
10uH的电感是抗干扰用的,同样1K的电阻也是限流和抗干扰用的.
检查一下1K电阻前后的信号是否正确,高电平,低电平的电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