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辐射测试

楼主(2015-08-12):
4台机器在辐射测试,100MHz前后各有一个尖峰超过上限(天线垂直情况下),其余均有6dB余量;
ESD貌似正极性电压测试更容易干扰机器(可自恢复),有啥玄机吗?
小白今年刚毕业,不懂怎么整。。。。
加磁环可以解决辐射不?

网友A:
要找到辐射源,你的主板上那一部分的电路工作频率在100MHz(超余量的那点的频率),或者计算是不是主板上某个频率的倍频在100MHz, 然后再对那一部分的电路做对策

网友B:
绝大多数情况下,EMI问题不是简单加磁环就能解决的,否则也就不是什么难点了。解决问题的首要在于找到超标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到辐射源,你的主板上那一部分的电路工作频率在100MHz(超余量的那点的频率),或者计算是不是主板上某 ...

小白不知如何入手,谢谢你提供了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大多数情况下,EMI问题不是简单加磁环就能解决的,否则也就不是什么难点了。解决问题的首要在于找到超标 ...

谢谢chunyang老师的指点

楼主:
解决了,加磁环找到了辐射源,产品有两个PCB,中间有串联数据总线;辐射就出现在几根数据线上;
主板和总线之间加上磁珠,同时用一根大导线连接两块PCB的地,辐射测试OK

网友C:
赞一个,感谢楼主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