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脉冲信号 转成直流脉冲信号,请给点建议

楼主(2015-08-12):
交流脉冲信号 转成直流脉冲信号,请给点建议

输入信号 +- 0.1V 左右, 周期约30ms ,,脉冲 宽度约为10us,,, ,,想让它转换成 10us  0 ,+3.3v   直流脉冲信号,有啥好建议呢? 用三极管搭了一下,不是很理想。

网友A:
搞个比较器

网友B:
用宽带LMH放大10倍,再去比较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宽带LMH放大10倍,再去比较即可。

嗯,我还想直接比较呢,,,目前是用三极管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还想直接比较呢,,,目前是用三极管搭的。

肯定不行。如果加上噪声,漂移的话,

楼主:
那个三极管搭电路想放弃了,用这个方案如何,仿真是很好,就是有负压输入啊,,,有没有啥办法? 负压可以到-0.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三极管搭电路想放弃了,用这个方案如何,仿真是很好,就是有负压输入啊,,,有没有啥办法? 负压可以 ...

负压的问题,想安心点,可以把正端比较电压设成大于等于0.3V,负端静态电压也设置成跟正端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如果加上噪声,漂移的话,

交流信号,不怕漂移的

网友D:
还是可以用三极管的:(假定你这10uS的脉冲是负脉冲,输出为正向0.6V~3.3V脉冲。  如果是正脉冲,需要改用PNP三极管电路,输出为2.7V -〉0V脉冲)

  电路图上,1、没有脉冲输入时,C1基本无充放电,Q1基极被R2上拉,Q1进入放大状态,按放大倍数100倍计算时,Out输出约为0.6~0.7V;
                   2、当输入-0.1V脉冲时,C1向输入放电,R2的上拉电流被C1导向输人,Q1基极电压跌落,Q1截止,Out 由 R1上拉,输出约3.3V;
                       -- Q1跌落0.2V,则C1的放电电流约为(3.3V - 0.5V + 0.2V)/ (4.7K + 10K)= 0.204mA,10uS时间电容C1端电压变化约0.02V,可以保证Q1的正常截止
                   3、当输入恢复为0.1V时,输入向C1充电,Q1基极电压抬升,Q1迅速导通甚至饱和,电容平衡后,Q1进入放大状态,此时电路回到状态 1

如果要+/-0.3V脉冲输入时仍正常输出10uS以上宽度,需修改C1或R1+R2的时间常数,比如将C1改为474
  图上R3参数是乱填的,需要楼主自行计算。这个电路对输入端负向干扰敏感,不过这本来就是动态输入电路,需从系统角度,综合考虑采取抗干扰措施。

网友D:
上图如果一定需要0~3.3V输出,可以考虑加一级3.3V逻辑施密特触发器反相并整形。

网友E:
最佳,比较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可以用三极管的:(假定你这10uS的脉冲是负脉冲,输出为正向0.6V~3.3V脉冲。  如果是正脉冲,需要改用P ...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我消化一下,THX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交流信号,不怕漂移的

信号不怕,但参考点漂移还是有误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是可以用三极管的:(假定你这10uS的脉冲是负脉冲,输出为正向0.6V~3.3V脉冲。  如果是正脉冲,需要改用P ...

2、当输入-0.1V脉冲时,C1向输入放电,R2的上拉电流被C1导向输人,Q1基极电压跌落,Q1截止,Out 由 R1上拉,输出约3.3V;
?

楼主:
实验了一下,不能实现功能,,估计还是比较器靠谱啊,:lol

三极管型号、放大倍数?电阻参数?

网友D:
输入的10uS的是正向脉冲还是负向脉冲?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验了一下,不能实现功能,,估计还是比较器靠谱啊,

9013,,, +- 0.1 到 0.7左右,信号,,,正向脉冲,-0.1V 跳变到 +0.1 维持10us左右,又跳变到 -0.1V 维持 10ms左右。。。有机会的话,看看人家接收怎么处理的。。。哈,谢啦,,,这个脉冲 数,不定,,可能有好几个,在一个周期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9013,,, +- 0.1 到 0.7左右,信号,,,正向脉冲,-0.1V 跳变到 +0.1 维持10us左右,又跳变到 -0.1V 维持 ...

正向脉冲需要使用PNP管,电路也需要相应修改。9013是NPN管,电路适合负向脉冲输入的。

网友G:
把正的,负的脉冲都转换为同相脉冲的电路,用共基极+射极取样,输出下拉的脉冲。
前面加一级11楼提供的三极管放大放大器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这个电路行不?把正的,负的脉冲都整流为正的脉冲,用共基极取同相,用共射极取反相,输出为正脉冲。
前 ...

厉害,你怎么想出来的,,,没有搭电路,仿真了一下,可以输出反向脉冲,就是脉宽有点窄,不过后再接比较器整形一下,估计可以用。
谢了

楼主:
:) 能讲一下,那个基极接地 三极管 那样接的作用吗?

网友G:
共基极放大器,对放大后的信号的负脉冲进行下拉,
共射极对放大后的正脉冲进行下拉。
这样的电路最适合对正、负窄脉冲取样,
你好好调节电路中的RC,会有好效果的。你知道了就行,我是产品中用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共基极放大器,对放大后的信号的负脉冲进行下拉,
共射极对放大后的正脉冲进行下拉。
这样的电路最适合对正 ...

THX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把正的,负的脉冲都转换为同相脉冲的电路,用共基极+射极取样,输出下拉的脉冲。
前面加一级11楼提供的三极 ...

哎,来晚了。。。没看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