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置mos管的】充电IC还有充电电流限制的吗?

楼主(2015-08-12):
如图所示,这个IC是外置mos管的,为何还有充电电流限制(2000mA)?

网友A:
有问题吗?
按IC外围,从正电到电池间接有Rsns检测电阻,此电阻用于电流检测反馈至VBAT。IC数据表给出的是VBAT检测值和对应输出电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吗?
按IC外围,从正电到电池间接有Rsns检测电阻,此电阻用于电流检测反馈至VBAT。IC数据表给出的是V ...

我意思是如果要加大充电电流到 3A 或更高,只需修改IC外围,充电电流加大与IC无关的吧?

@hwx-555

网友B:
电池是否充爆,是产品设计工程师考虑的因素.
充电电流设定范围限制可能同该芯片内部检测精度,回路稳定性有关

网友B:
试试如韵电子的CN3762, 附技术规格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如果要加大充电电流到 3A 或更高,只需修改IC外围,充电电流加大与IC无关的吧?

@hwx-555  ...

估计是芯片检测的最优值,超过可能稳定性有影响

网友C:
应该是芯片内部检测放大器的输入范围的限制,超过了就导致放大器输出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