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多路电源输入选择问题

楼主:
现有4路共地的电源输入,分别为两路5V,两路24V,但是从表面上无法分辨出孰是孰非,且只能保证至少会有一路能正常输如,其余几路或开或断。现需要设计一个电路,使得最终有一路5V,5w的电源输出。

请大家集思广益,或是想一个方案来区分出24v与5v,注意没有其他电源可以借助了。

楼主(2015-08-12):
楼主先来说一下自己的尝试过程好了,首先想到的是2576降压芯片,芯片手册写着输入需要大于输出2v的压差才会有5V输出,于是从这里入手。首先24v外部输入,通过2576降压得到5V电压输出,继电器通电吸合,那么输出的就是继电器2脚的电压,即降压得到的5V电源;而假若5V外部输入,2576无法得到正常的5V输出,那么继电器就不动作,1脚的电源输出。

然而,实物调试的时候才发现一个问题,2576在5V输入的情况下其实也是可以输出5v的电源的,那就没法区分了嘛!诶,楼主转眼一想,那既然这样继电器的存在就没意义了嘛,干嘛不去掉呢,于是有了楼下的电路

楼主:
如楼上所说,既然无论是5V,还是24V通过2576都可稳压为5V,那不干脆直接一个2576稳压电路就得啦。于是楼主把电路搭建好了,测试出来输出也都能够达到5V的输出,那么接下来就是测试输出功率了,首先测试的是24V的输入情况,接5欧姆的负载,电压没有被拉低,电流测试也跟1A没有多大的出入。再来测试5V的输入,输出带上5欧负载,再测输出电压,3.5V!显然被拉低了,电流显然也就只有0.7安培左右,也就是说5V通过2576稳压之后效率是大打折扣的。

楼主:
那看来还是输入太低所导致,那就考虑到了升压,采用34063 DC-DC芯片,既然没法区分两者,那就通通升到25V好了,参照电路图搭建了电路,R1,R2分别选用了1K,与19K,根据基准电压1.25来算,1.25*(1+19)恰好等于25V,首先测试5V的升压,很好,输出果然达到了25V,再来测试24V的升压,刚一上电,呲啦一声,一股焦味扑了过来,赶紧断电,升压DC已经毁了,但是摸了一下竟然不烫,也想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
34063电路元器件的参数与选型:
R1: 1K欧
R2: 19K欧
RSC: 0.2欧
R: 200欧
L: 工字电感
二极管:肖特基IN5819
Ct:447pf         (楼主只是猜测会不会是Ct选择导致的频率问题)
Co:100uF,200uF均用过

楼主:
楼主的思路就卡到这儿了,希望各路好汉帮忙瞧瞧,或是有什么其他的好的方案可以提供,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这算考试题还是收集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考试题还是收集方案啊

不好意思当初发帖时多个窗口,不小心发到电路欣赏来了。应该算方案收集比较多吧,因为自己的思路比较狭窄一下子就钻牛角尖了

网友B(2015-11-11):
第一个方案中的继电器考虑用24V的,不知能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