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片内DA突然不好使了,其他功能正常

楼主(2015-08-13):
今天做一个板子的测试,板子设计时留有片内DA和片外DA选择功能,片外用AD5333,测试完片外DA后,切回片上DA时突然就失灵了。上电后,其中一路DA稳定在3.3V左右,另一路在2V左右。引脚直接置高,置地都可以,就是DA不准了,找了好久没有找出原因,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能帮忙解答下么,此调试版十分着急!谢谢

网友A:
不准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再焊块板子测试下看看;
是不是硬件问题;
或者负载比较重啊?

网友C:
可能的引脚损坏了. 我也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 感觉 DA 口比较脆弱的.

楼主:
后面没有加负载,只是单纯的调试功能而已。由于AD5333的精度没有片上的高,所以通过短路贴片又跳选回片上DA,之后DA就不好使了,现象像是被上拉到3.3V似的,另一路上电就2V左右,设置DA输出时是有变化的,但是在2V的基础上往上加,怎么也回不到0V,其他功能像串口什么的都正常,郁闷死了,又废了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