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问imx6 spi boot pin选择问题

楼主(2015-08-13):
请问一下,如果选spi1 boot,默认管脚是EIM D16,D17,D18,D19,能改成其他管脚吗? 比如 key_row1那几个管脚? 启动时管脚配置是在哪里啊? 多谢!

楼主:
刚仔细看了一下手册,spi1 boot只有D16那几个管脚支持,换成其他管脚不支持boot。

网友A:
得看看其他的管脚支持SPI吧

网友B:
关注一下,期待大神帮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