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13】电源模块可以在空载或轻负载中应用吗?

楼主(2015-08-13):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DC-DC电源模块可以在空载或轻负载中应用吗?为什么?

网友A:
在空载或低于轻负载条件下,模块是可以使用的。只是此时模块的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较低,产品空载时环路不稳定,可能会出现振荡现象,部分指标可能不满足技术手册要求。从可靠性角度考虑,尽量避免应用在空载或是低于轻负载,模块输出的最小工作电流最好不能低于额定电流的10%(R2代产品5%的最小负载),建议模块应用在30-80%的负载条件下或是选用功率小一点的电源模块。

网友B:
关于DC-DC电源能否空载或轻载使用的问题,个人观点如下:
1、有些电源不能用于空载,比如金升阳有些定电压产品,如果使用在空载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会偏高或高出正常值较多,对产品本身或后端电路正常工作会造成影响,所以像这类产品本身设计时会有一个假负载。
2、有些电源是可以空载或轻载,比如PWM控制的产品。当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不要空载或轻载使用,因为空载或轻载时,输出电压会有略微偏高,对产品或系统可靠性不好。
3、不管是AC-DC电源还是DC-DC电源,负载使用尽量控制在30%-70%左右。

楼主:
【参考答案】在空载或低于轻负载条件下,模块是可以使用的,只是在此条件下模块的转换效率比较低。                    金升阳1 代产品(已停产)空载时输出纹波可能会超过额定值,环路不稳定,可能会出现振荡现象, 部分指标可能不满足技术手册要求。
                    从可靠性角度考虑,尽量避免应用在空载或是低于轻负载,模块输出的最小工作电流最好不能低于额定电流的10%(金升阳R2 代产品5%的最小负载)。

网友C:
这个没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DC-DC电源能否空载或轻载使用的问题,个人观点如下:
1、有些电源不能用于空载,比如金升阳有些定电压 ...

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为原创赞一个

网友D:
有的DC-DC具备轻载时的高效率,例如,静态电流25uA(工作时,EN状态)。

网友B:
赏金怎么使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