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INA219AIDCNR芯片检测开关电源输出的电流值

楼主:
最近在用TI的一款 INA219AIDCNR 芯片,要通过它来检测开关电源输出的电流值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1.MCU如何通过I2C总线来设置INA219AIDCNR芯片实现采集到开关电源的电流,INA219AIDCNR芯片内部各寄存器具体参数如何设置?
2.通过I2C总线读到的INA219AIDCNR芯片输出的电流值与实际值之前的转换计算关系是什么?
关于 INA219AIDCNR芯片检测开关电源输出的电流值 的单片机端Demo例程,谢谢各位大神!

INA219部分采集电流值原理图

INA219部分采集电流值原理图

网友A(2015-08-13):
INA219 是高端电流采样检测电路.
手册里给出了 EVM 的自动校准和计算软件, 看样子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219 是高端电流采样检测电路.
手册里给出了 EVM 的自动校准和计算软件, 看样子很实用. ...

手册看了,但是没有针对单片机端的I2C设置、读取INA219的具体应用实例啊,试了好几种参数的设置都和万用表测得实际值的有很大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219 是高端电流采样检测电路.
手册里给出了 EVM 的自动校准和计算软件, 看样子很实用. ...

手册上是上位机端的,我需要的是单片机端的。没有人用过INA219AIDCNR芯片检测开关电源输出的电流值吗,要是有对应的经验证成功单片机例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