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31865

楼主(2015-08-13):
为什么手册中01h~02h的寄存器里的值是对应的ADC code的数值的两倍,这有什么原因么

网友(2016-01-07):
楼主你有MAX31865的程序吗

网友:
可以发我一份吗?邮箱1103234376@qq.com

网友A:
这是测试的实际值?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测试的实际值?还是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MAX31865的程序

网友B(2016-08-23):
请问stm32与MAX31865通信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是通信不上,读出来的都是0xff

网友C(2017-08-31):
因为 02H 寄存器的最后一位不是数据 是Fault标志位
需要把01H和02H寄存器合并起来后右移一位 才是数据
整体右移地位相当于除以2了

网友D(2018-06-14):
引用 网友C:
因为 02H 寄存器的最后一位不是数据 是Fault标志位
需要把01H和02H寄存器合并起来后右移一位 才是数据
整 ...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多谢!

网友E(2019-07-03):
引用 网友B:
请问stm32与MAX31865通信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是通信不上,读出来的都是0xff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啊?层主解决了么?

网友F(2019-10-09):
检查一下输入电压 严格按照datasheet来

网友G(2020-07-24):
引用 网友C:
因为 02H 寄存器的最后一位不是数据 是Fault标志位
需要把01H和02H寄存器合并起来后右移一位 才是数据
整 ...

完美回答

网友H(2022-10-05):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啊?层主解决了么?

求问解决了吗

网友I:
楼上是正解!

网友J:
价格涨了一波,我换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