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电压跟随器问题

楼主(2015-08-13):
一个电压跟随器电路,发现输入1.8V左右,输出1.1V左右。
晒图:

具体使用,PIN3万用表测量电压1.8V左右,PIN1 PIN2测量的电压是1.1V左右。实际焊接的IC不是LM324,是LM2902.

为什么输出和输出不同?
电源5V,1.8V输出不应该有问题啊

网友A:
万用表,可能会骗你的。
你同时用示波器监测一下波形,也许输入信号不是直流,是脉冲信号呢。

网友B:
你是单独测的,还是有接负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单独测的,还是有接负载的啊?

负载NTC串电阻分压过来的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可能会骗你的。
你同时用示波器监测一下波形,也许输入信号不是直流,是脉冲信号呢。 ...

只有万用表。
负载NTC串电阻分压过来的1.8V。

网友A:
把CPU的ADC输入开路试试,PIN3输入加滤波电容试试。LM324其它几路也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载NTC串电阻分压过来的1.8V。

LM324的驱动电流好像比较小,需要加三极管增大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PU的ADC输入开路试试,PIN3输入加滤波电容试试。LM324其它几路也这样?

目前只测试了一路。
实际焊接的是LM2902,加电容是出于什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24的驱动电流好像比较小,需要加三极管增大灌电流

如果是这样,板子难改造了

实际焊接的是LM29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测试了一路。
实际焊接的是LM2902,加电容是出于什么考虑?

加电容是滤除干扰,对你的电压差别这么大没有影响。
你自己得有排除问题的思路,最基本的对比法,你总要试试的。
如果只是NTC测温,根本不需要运放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容是滤除干扰,对你的电压差别这么大没有影响。
你自己得有排除问题的思路,最基本的对比法,你总要 ...

思路有几个。
1、换板子
2、换ADC通道
3、调整NTC分压比,输出电压数值降低

验证要明天,今天没条件

网友C:
你可以比较一下输入。看理论值和实际值一致吗。

网友C:
还有,你画的这图,你自己能看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画的这图,你自己能看懂吗

请直言,技术讨论没关系。
我的就是电压跟随器,画法不够直观,但是从网络名也能看出是跟随器。

楼主:
刚刚做了一些验证,分享一下。
1、换了一个板子结果一样
2、改变分电阻阻值,测试阻值在0.3V左右一个点,AD是正确的
3、拿掉电压跟随器,直接连接分压电阻到单片机AD引脚,测量引脚电压为0.1V,断开单片机和分压电阻,万用表测量电压为1.2V

首先看看AD引脚的配置,再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直言,技术讨论没关系。
我的就是电压跟随器,画法不够直观,但是从网络名也能看出是跟随器。 ...

我感觉是不是NTC影响了实际电压输出啊。要不你把输入断开,找个板子上的3.3V加上,看输出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是不是NTC影响了实际电压输出啊。要不你把输入断开,找个板子上的3.3V加上,看输出为多少。 ...

处不可能是被MCU ADC端口拉低了。
不接AD端口数值是对的,接了反而不对。
看来还是程序配置有关。

网友D(2016-04-06):
同求答案,和楼主遇见情况一致。情况如下:4路NTC电阻分压,连接LM324组成的电压跟随器,输入PIC16F877A的片上AD端口,分别为AN0~AN3。其中4路NTC分压得到电压都是2.3V左右,输入LM324跟随器,其中与PIC的AN0、AN3想联的跟随器正确跟随输入电压其值为2.3V,而与AN1、AN2相连的跟随器不能跟踪输入电压,输出为0.8v左右。为啥与AN1、AN2相连的跟随器不能跟踪输入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处不可能是被MCU ADC端口拉低了。
不接AD端口数值是对的,接了反而不对。
看来还是程序配置有关。 ...

感觉和程序配置无关,我的4个通道程序一样,除了选择AD通道不同。结果AN0和AN3好使,AN1和AN2不好使。

网友D:
个人怀疑单片机的AD输入阻抗,影响了结果。现在还在求证,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