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寻找大神求指教

楼主(2015-08-13):
用了一片847在小的PCB板上,输入信号是10mv,其他的跟仿真图一样,接了50欧负载。结果示波器测得电压变化较大,不平坦,70M左右有超调,波形基本还是正弦。另外,不给输入时,输出为稳定正弦,有179mv.。运放振荡怎么消除啊?
谢谢各位~

楼主:
后来也发现这个了,换成15倍增益在80MHz处也有大的超调(800mv),输出在150m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也发现这个了,换成15倍增益在80MHz处也有大的超调(800mv),输出在150mv左右 ...

具体还是看手册吧,内有纤细说明(包括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