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低功耗电流过大

楼主(2015-08-13):
做第一版的时候,只焊了电源部分和CPU还有最小系统,测待机模式的电流是6uA,后来重新布了一次板(原理图一样),同样的情况下测了电流是170uA.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在后来我做了如下测试,就是把80个IO口全设成推挽输出,然后分别置1和置0,测了第一版电流不受影响,第二版电流成了700uA了。
还有我的布线规则是最小电路6mil。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像前段时间见过了

网友A:
就这几句话,别人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B:
测下PCB的绝缘阻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