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关于C8051F040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5-08-13):
电机控制采用H_PWM——L_ON的方式 PWM占空比约21kHz
外接一个可调电阻用ADC改变占空比来控制转速
发现一个问题
低占空比时,波形比较正常,转速很低
增加占空比,转速增加后,波形越来越不正常
如图

感觉像是缺相了一样,但是电机可以转,MOS管很烫,工作时间短,没烧管子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是驱动线路不行还是程序不对?
电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买电机的时候还买了一个驱动控制板,用厂家的驱动控制电机是没有这毛病的
非常感谢

楼主:
这是高转速下拉开的波形

网友A:
厂家的驱动的波形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驱动的波形是怎样的

和我第一张图差不多

网友B:
21K,频率比较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K,频率比较高啊

我看资料说频率越高电机运行越平稳,一般10~50k,我的电机电感量低,只有300uH,所以频率高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资料说频率越高电机运行越平稳,一般10~50k,我的电机电感量低,只有300uH,所以频率高点 ...

频率高 MOS管损耗大

先查硬件电路吧,P+N? 全N?  具体电路。  硬件查完再找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高 MOS管损耗大

先查硬件电路吧,P+N? 全N?  具体电路。  硬件查完再找软件。 ...

全是NMOS,上管自举驱动
硬件没有问题已经很多用户在用了
我就是自己搞着玩想折腾一下

网友C:
看看你的自举电压是不是占空比越高,自举电压越低。

网友B:
如果硬件跟别人一模一样, 你不贴程序别人怎么猜,  贴了程序也不定有人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