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这种走线有坏处么?

楼主(2015-08-13):
(无正文)

网友A:
是DC/DC的输出吗? 真个Layout的拓扑结构很不好,找DC/DC的规格书详细看看Layout方面的介绍。网上也有很多。你画的这个框这么画倒不是太大问题。但是要做好电流规划,加一些隔离处理。

楼主:
是DC-DC,输出电流大概在2A左右

网友B:
你这个图看起来不是非常清楚,但电源走线遵循以下原则即可:1、满足通流量要求(稳态电流、浪涌电流);2、满足耐压要求;3、电源线旁边跟随一条地线,减小电源回路面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DC-DC,输出电流大概在2A左右

DC-DC的输入电容,输出电感,输出电容,反馈回路都是有讲究的,仔细研究一下再画。后面的电流输出上的每个支路的电流确认好了,再判断是否有问题。

楼主:
走线宽度是满足电流的,其实我想问,像那样的电源分支,在EMC测试时,这样分支走线较好,还是差

楼主:
还是谢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走线宽度是满足电流的,其实我想问,像那样的电源分支,在EMC测试时,这样分支走线较好,还是差 ...

EMC的测试好不好和你的分支走线关系不大,反而和你的电源的输入,输出电容,反馈的拓扑结构有关,拓扑不好你的CE不好。

网友C:
几层板?层数允许的话最好用电源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层板?层数允许的话最好用电源平面

2层板

网友D:
分支肯定是不好的。最好是菊链方式。
1.阻抗改变
2.信号在分支处发生反射

网友E:
1 注意阻抗改变,这个用工具模拟测一下,不是特别精通,不发表评论。
2:这种连接对EMC影响不会太大,但是要注意,如果功率高,负载为感性如电机等,最好用多层板,完整的地平面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