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笙泉串口下载软件,请教!

楼主(2015-08-13):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QQ截图20150813105017.png笙泉串口下载软件,请教!笙泉串口ISP能不能设置脱机模式。

楼主:
“设置脱机模式”怎么是灰色的?

网友A:
没有连接设备

网友B:
脱机的要硬件支持

网友C:
笙泉的串口下载工具,目前不支持脱机下载。

网友D:
笙泉并不提供串口烧录工具,只是提供软件,如果想用脱机烧录那是先用他们的U2、ISP,工具,这个比串口还少用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