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2015-08-13):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和外设使能无关?我不开启TIM_Cmd(TIM5,ENABLE),LED 灯照样发光。 当我设置为LED0=0;时,LED灯还是发光,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发现定时器扫描时间不是我设置的时间,求解答一下,谢谢各位

 // TIM_Cmd(TIM5, ENABLE);  //不使能LED照样发光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
                  LED0=0;
                  KEY_AnJian();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Update  );
                }
}

楼主:
坐等,为什么没人回答一下呢?

网友A:
首先看不到你的硬件连接。还有不知道你的软件配置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不到你的硬件连接。还有不知道你的软件配置如何。

就是stm32f103ze的开发板
void TIM5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5,TIM_IT_Update,ENABL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md(TIM5, ENABLE);

}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
                LED0=!LED0;
                KEY_AnJian();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Update);
                }
}

网友A:
你的arr 和psc 分别等于多少。还有你运行的是官方例程还是自己写的。

网友A:
最好运行官方的例程看看。

网友B:
从你的硬件设计上,是输出低电平LED灯亮,还是输出高电平LED灯亮。
当你改变设置时,实际的引脚电平是否发生了变化?
你控制的引脚和LED灯连接的引脚是否一致?
参考官方例程,检查你的初始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rr 和psc 分别等于多少。还有你运行的是官方例程还是自己写的。

自己写的,找到原因了, TIM_ClearFlag(TIM5,TIM_FLAG_Update);这句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硬件设计上,是输出低电平LED灯亮,还是输出高电平LED灯亮。
当你改变设置时,实际的引脚电平是否发 ...

找到原因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写的,找到原因了, TIM_ClearFlag(TIM5,TIM_FLAG_Update);这句少了

那就好,遗漏了最重要的一句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好,遗漏了最重要的一句啊。

嗯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帮忙看一下呢

网友C:
LED灯还发光,跟踪下程序看看,哪里置位了;

时钟不准,看下初始化的,分频和倍频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