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买的盗版的JLINK_v9,连上没上电的目标板红灯亮

楼主(2015-08-13):
买的JLINK  v9仿真器,连上目标板后红灯和绿灯一起亮,keil找不到器件,这种情况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遇见过?

网友A: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啊。现在这都成熟技术了 。不存在功能障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啊。现在这都成熟技术了 。不存在功能障碍的。

我也不知道,同样的设置用别人的jlink可以啊

网友A:
那就不晓得了。

网友B:
木有问题的

网友C:
我有一个也这样,插拔几次还不行的话,基本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