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单片机的引脚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5-08-13):
输出高电平,结果不是高电平,是不是引脚坏了吗?

网友A:
除非单片机的引脚不小心被你弄掉了,不然是不可能坏掉的

网友B:
检查干嘛,坏了直接换芯片吧,你莫非还要修理么

网友C:
引脚不可能坏,一般能给MCU下载程序,那么默认所有功能都是OK的

网友D:
楼主问的这个问题,好搞。。。是不可能坏滴。

网友E:
烧个程序,让输出电平,或者点亮LE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