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编译qt5 ,找不到libEGL.so

楼主(2015-08-13):
您好!
    我按照Building QT for i.MX6,编译qt5。
    提示
“Running configuration tests...
Warning: Disabling pkg-config since PKG_CONFIG_LIBDIR is not set.
Warning: Disabling pkg-config since PKG_CONFIG_SYSROOT_DIR is not set.

Could not determine the target architecture!
Turn on verbose messaging (-v) to see the final report.
The OpenGL ES 2.0 functionality test failed!
Use of pkg-config is not enabled, maybe you want to pass -force-pkg-config?
You might need to modify the include and library search paths by editing
QMAKE_INCDIR_OPENGL_ES2, QMAKE_LIBDIR_OPENGL_ES2 and QMAKE_LIBS_OPENGL_ES2 in
/home/work/qt5/qtbase/mkspecs/devices/linux-imx6-g++.”
按照网上的介绍,应该是缺少libEGL.so -> libEGL-fb.so,libGAL.so -> libGAL-fb.so。
这个在哪边下载呢?

网友A:
.so文件不是中间件吗,看看makefile是不是在同一个路径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文件不是中间件吗,看看makefile是不是在同一个路径下

.so是动态库......

网友C:
把你的configure贴出来,你是在交叉编译吗?

网友D:
楼主你好,你这里是使用的yocto编译的?

楼主(2015-09-24):
还是/home/work/qt5/qtbase/mkspecs/devices/linux-imx6-g++/qmake.conf没写对。添加上rootfs就可以了

网友E:
编译的时候没有指定rootfs的路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home/work/qt5/qtbase/mkspecs/devices/linux-imx6-g++/qmake.conf没写对。添加上rootfs就可以了 ...

总结一下,分享吧......哈哈......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得用特殊方法才能下载到

网友G:
这个是不是makefile里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