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FPGA和68013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5-08-13):
各位大神好,新人报道!我做了一个板子,实现FPGA采集数据,然后USB上传至PC的功能,还有PC要能通过usb发指令到FPGA。FPGA芯片用的ALTERA的cyclone II代,USB用的cypress的 56pin芯片,FIFO方式,2OUT,6IN。板子开完回来焊上了,第一天调试是可以运行了的,功能正常,但是第二天之后就不行了,usb发送的指令不能被读取了,usb能被识别,下载固件也ok,FPGA也能工作,跑个流水灯什么的也没问题,我感觉就是两个芯片单独都能工作,但是合一块数据传输就出问题。这个问题刚开始又没有,功能完好的时候,我还调试了一天的,当天焊了两块板子,都是好使的,但是后来都出现了usb的缓存区指令读不下去的问题。这个方案是经过验证的,我用FPGA开发板和USB开发板搭过,现在那个系统也能跑,而我自己做一块之后的板子不好使,我没什么头绪啊,按说我这个板子就是按照开发板的结构做的,就是把两个板子合到一块而已,数据传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A(2015-10-12):
USB用BULK模式,先发一个串口数据过来,你再到FPGA上面接收这些数据试一下先。

网友B:
你的指令,是上位机通过usb以固定长度的报文发下来的吗?
fpga会根据68013的状态,自动读取68013中fifo的数据报文,然后解包得到指令。
你具体讲讲你的68013和fpga的通信过程,我好帮你分析